[求助] PLL锁定电压有周期性衰减现象

楼主(2024-06-15):
各位大佬,请问我的PLL锁定后,锁定电压有周期性衰减的现象,周期约0.6MH,PLL的带宽为2.5MHz。请问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PLL稳定后锁定电压

PLL稳定后锁定电压

PLL锁定过程

PLL锁定过程

网友A:
I guess the pharse margin is less than 30 degrees.
Adjust the phase margin to 60 degrees will prevent this phenomenon.

网友B:
第二张图,PLL相位裕度明显不够,系统不稳定

网友C:
Definitely pll loop phase margin issue

楼主(2024-07-17):
引用 网友A:
I guess the pharse margin is less than 30 degrees.
Adjust the phase margin to 60 degrees will preven ...

Thank you for your answer, it's really a matter of phase marg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PLL相位裕度明显不够,系统不稳定

谢谢您的回答,确实是相位裕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finitely pll loop phase margin issue

Thank you for your answer, it's really a matter of phase mar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