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AL layer dummy

楼主(2024-06-15):
请教一下大家 顶层金属AL 正常情况下会添加dummy和dummy blcok吗?

网友:
al 会添加dummy,主要考虑的etch loading

网友:
你的AL层布完线可能会出现密度超出的情况,这个时候有些厂不允许你waive就需要减少补的电源地线。通常al是不存在添加dummy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