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PDK045工艺库mos改W或L其他参数都不变,怎么解决?

楼主(2024-06-16):
电路图里放pmoscap之后改参数,其他电容值不变的;
mos的W/L参数也改不了。

求问,怎么回事,要怎么解决?

CIW显示:

网友A(2024-09-05):
问一下楼主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怎么解决的

我的是因为安装路径的名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