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路问题

楼主(2024-06-17):
有没有可以不用cmos和bjt来搭建带隙基准电路或启动电路的电路!!!

网友A:
不用cmos的意思是用bjt?bjt当然可以搭bandg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cmos的意思是用bjt?bjt当然可以搭bandgap

bjt也不能用,可以用理想运放,但是我试了用理想运放搭的电路无法启动,还有方法吗,感谢

网友B:
cmos搭建不占面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os搭建不占面积啊

是因为想用一个二极管来搭一个带隙基准电路,但是没有同种材料的mos和bjt模型。有什么办法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