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O上PAD的连接

楼主(2024-06-17):
PAD是只连接中间的抽头部分,还是把所有的power线都打满via?如图,红色框下面的metal也是接pad的,要不要打满via

网友A:
应该是只有PAD neck的部分是需要接PAD吧?其他的metal全部打满孔和其他IO完全拼接后形成一个大环,里面是core circu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只有PAD neck的部分是需要接PAD吧?其他的metal全部打满孔和其他IO完全拼接后形成一个大环,里面是co ...

比如说neck部分和横向的metal只通过M2连接,为了esd其余metal都用在了横向的power line上,是不是相当于pad和横向的power line只通过M2连接了,过esd能力会更高吗?还是说esd泄放通过diode或者mos泄放到地,不通过VSS 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