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NP三极管放大区工作原理

楼主(2024-06-17):
PNP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原理是什么啊?我一直觉得空穴不能自由移动,自由移动的都是电子,空穴的移动是通过电子的移动填补空穴实现的,其实还是电子的移动,那么PNP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发射区的空穴移动到基区再移动到集电区,是通过电子的移动实现的,但是基区掺杂浓度不高又很薄,只有比较少的电子可以移动到发射区,集电区与基区反偏只有集电区的少子电子会移动到集电区,这如何放大啊?哪位大佬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
需要纠正的一点是,空穴和电子一样,也是一种载流子。虽然空穴实质上是电子不断填补空位来实现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由移动的只有电子,这涉及到电子不同能量的问题。导带中的电子就是你理解的自动移动的那种电子,但价带顶的电子也是可以移动的,但仅限于填补空位,所以可以被看成空穴,另一种载流子就是这么来的,所以电流就是这两种载流子输运的相加

网友:
个人理解:无论是何种材料,电荷一定是守恒的,也就是质子数等于电子数量 ,半导体由于参杂的价态不同分成N型和P型,N更容易扔掉电子形成稳定结构,同理P更容易获得电子形成稳定结构,因此从导电来看,N和P是等价的,导电能力取决于参杂浓度。三级管放大区载流子主要来源自发射区的多子,多子的移动由外部供电的电子移动来实现。载流子直接穿越基区到达集电区,所以基区一般做的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