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essent mbist流程

楼主(2024-06-17):
青椒一个问题,图1  是我使用run_simulation命令所配置的选项,图2是run_simulation命令跑完之后报高的错误,图三是我在仿真文件夹中找到的log,我想要用VCS dump fsdb波形后在verdi中查看报告的错误的具体信息,应该怎么做呢?求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它默认的不是fadb波形,而是vpd波形,我建议你,不要使用它自带的run_testbench,而是跑到process_pattern那块就可以了,然后你自己创建vcs仿真,将pattern里 instruction里生成的v文件,包含仿真文件v文件等,都添加到filelist里,然后将仿真v文件里的fsdb波形那块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一个DFT讨论,交流的星球,可以看看
有问题或许在这里可以找到答案
https://wx.zsxq.com/dweb2/index/group/888882514818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默认的不是fadb波形,而是vpd波形,我建议你,不要使用它自带的run_testbench,而是跑到process_pattern ...

好的,感谢回复,已经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默认的不是fadb波形,而是vpd波形,我建议你,不要使用它自带的run_testbench,而是跑到process_pattern ...

请问一下,您说的instruction是instrument吗?还有就是仿真v文件在是么路径呀?我做到process_pattern这一步的时候,tsdb_outdir文件夹里只有dft_insterted_designs、instruments、patterns,没有找到仿真v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您说的instruction是instrument吗?还有就是仿真v文件在是么路径呀?我做到process_pattern这 ...

你做到process_pattern_specification后,打开tsdb_outdir下的pattern文件夹,里面有带后辍为V的文件就是生成的testbench。比如MemoryBist_P1.v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做到process_pattern_specification后,打开tsdb_outdir下的pattern文件夹,里面有带后辍为V的文件就是 ...

非常感谢,波形出来了,您的方法很方便!

网友(2025-09-10):
引用 网友A:
它默认的不是fadb波形,而是vpd波形,我建议你,不要使用它自带的run_testbench,而是跑到process_pattern ...

请问具体该如何操作,刚开始学习很多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