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对抽头电感仿真时,怎么显示共模的感值?

楼主(2024-06-17):
EMX对抽头电感仿真时,怎么显示共模情况下的感值?plot出来只有差模的感值图像

楼主:
大佬们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得到S参数后,两个pin短接,再仿真出来的电感就是共模值吧。
或者在EMX里面,让两个输入的pin名字相同,得到的就是共模电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到S参数后,两个pin短接,再仿真出来的电感就是共模值吧。
或者在EMX里面,让两个输入的pin名字相同,得 ...

然后看imag(Z11)/(2pi*f)吗

网友B:
导出S参数,对S参数做仿真。仿真共模电感时电感两端口短接,接到一个PORT,PORT另一端接地,抽头也接地,看imag(Z11)/(2pi*f)。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差模情况下抽头端口是理想的差模地,共模情况下当抽头需要经过较长的走线才能看到较理想的地回路时,这段走线也需要包含在电感仿真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出S参数,对S参数做仿真。仿真共模电感时电感两端口短接,接到一个PORT,PORT另一端接地,抽头也接地,看 ...

好的,谢谢大佬。能再请教下差模感值怎么仿吗,我看到了好几个不同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到S参数后,两个pin短接,再仿真出来的电感就是共模值吧。
或者在EMX里面,让两个输入的pin名字相同,得 ...

受教了,想再请问下差模的感值怎么仿呢?我看到好几种方法的testbench的建立和计算公式都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想再请问下差模的感值怎么仿呢?我看到好几种方法的testbench的建立和计算公式都不同。
...

怎么仿真基于电感是怎么用的,如果电路中电感一端接交流地,使用单端口仿真Y参数或Z参数来计算感值是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