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ont_touch

楼主(2024-06-17):
Innovus 后端新手,项目sdc里设置了一大堆dont_touch cell和net,但是ccopt的时候,报一大堆的drv violation且工具建议设置成sizeOK而且insertion delay 也很大,感觉跟这个也有关系,请教一下可不可以修改,一般性依据是什么,另外clone会不会受到donttouch的影响(我看sdc中主要是mux2被设置和clock pin net)

网友:
建议和前端沟通一下

网友:
1. 前端确认,这些dont_touch的cell是否只是希望不被优化掉,还是必须是这种类型的。如果只是不被优化掉[特殊锚点作用]转化成sizeOk, 如果必须是这种CellType[RO电路],那么考虑Place之前做FirstPlace,摆放到一起,减小tDR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