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时钟与脉冲

楼主(2024-06-17):
如题,时钟分频为什么不能是脉冲信号,为什么需要50%占空比?

网友A:
也是可以的。 如果设计里面有用到双边沿,那么50%的占空比在时序上会比较好。如果统一用单边沿,不用50%占空比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可以的。 如果设计里面有用到双边沿,那么50%的占空比在时序上会比较好。如果统一用单边沿,不用50%占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