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时序图的时候,怎么表示所示的时序是无限循环,不断重复的呢?

楼主(2024-06-17):
在时序图的后面加上三个大黑点?

网友:
一般都是默认后续是重复的 当然前提你前面就是重复的 当然了你加三个大黑点也可以 或者那种像撕裂纸张的那种图也可以,但是这种的都是有开始和结束的时序的时候才会这么画中间的状态
这个应该不算问题,看你们公司或者学校内部怎么画的 看得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