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个模块组合在一起跑PEX时选择Recognize all gates报LVS有错

楼主(2024-06-18):
多个模块组合在一起跑PEX时LVS Options选择Recognize all gates报LVS有错,但是分别再同样的条件下跑各个小模块的PEX和LVS都不会报错!
请问哪位小伙伴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怎么实现组合时跑PEX不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个模块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top跑pex,input中netlist有勾选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吗?
一般情况下 ...

我现在的情况有点复杂,看看小伙伴们能不能捋顺是
A B C三个小模块组合成一个大模块D
D和E组成大模块F
①如果选择Recognize all gates分别跑AB、C三个模块的LVS和PEX,都不会报错,但是跑D的PEX会识别不了器件

②如果D选择turn off去跑PEX可以通过,但是E选择turn off过不了PEX,E选择Recognize all gates才能过PEX;但是D和E跑LVS选择Recognize all gates都能过。

③F跑PEX选择turn off,会报E错,选择Recognize all gates,会报D错,所以必须把D和E统一成Recognize all gates可以过的情况,但是D不能Recognize all gates过,所以就出现了①号问题。

另外,我是不选择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的

网友B:
可能你各个模块的电源地名字不一样?定义一下所有的电源地

网友A:
多个模块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top跑pex,input中netlist有勾选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吗?
一般情况下,我不勾选recognize all gate ,会将这个关闭(turn off);
看起来是能认这个器件,是不是这个器件端口连接错误了?看看顶层的连线是否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各个模块的电源地名字不一样?定义一下所有的电源地

各个模块的源都是VDD和VCC,顶层也是VDD和VCC,有的模块地是VSS,有的是GND,但是这些模块都汇总到了VSS,需要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情况有点复杂,看看小伙伴们能不能捋顺是
A B C三个小模块组合成一个大模块D
D和E组成大模块F

如果没有理解错误就是turn off时: D(ABC)过,E不过,导致顶层F不过;
那你看看E不过报的错误是什么?我之前犯得的错误是三输入或者两输入的门端口标识错误,导致连线错误,最后导致顶层也有错误,找了很久才发现;
如果查出错误并修改,E过了,那F也应该过了吧,毕竟底层都跑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理解错误就是turn off时: D(ABC)过,E不过,导致顶层F不过;
那你看看E不过报的错误是什么? ...

谢谢,确实需要一一排查才能发现错误,我现在所有的模块turn off 都可以过,但是有一个底层,选recognition过不了,我再看看能不能两种全都过

补充内容 (2024-11-14 16:09):
底层模块使用的net名字导致的,lvs规定了VDD?都是电源,但是底层net使用了VDD_X的名字,导致被识别成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