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物理隔离问题

楼主(2024-06-18):
如图,A模块和B模块之间,我打算做一堵墙来隔离相互串扰,AB间距不变的情况下,是通过DNW ring接vdd好,还是盖NT_N做一个高阻区域好?另外,NTN做为一个轻掺杂区域,它影响的深度有多深,和DNW相比,是比DNW深还是浅?

楼主:
来个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想问一下NTN是什么层次呢?
两个模块之间如果距离够的话,double ring要比单ring要好一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NTN是什么层次呢?
两个模块之间如果距离够的话,double ring要比单ring要好一些的。 ...

再怎么参杂也没有ring的效果好,画个剖面就懂了,dnw直接是里外两个pn结,doublering就是*2,肯定要比靠浓度的好啊

网友C:
NTN在芯片中没有这一层,你的剖面图不对,你应该把A,B区域画pwell,而原本NTN的区域不画PWELL。DNW隔离会更好些,pwell的深度基本跟nwell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NTN在芯片中没有这一层,你的剖面图不对,你应该把A,B区域画pwell,而原本NTN的区域不画PWELL。DNW隔离会 ...

A B代表两个模块,画NT_N是为了说明这一部分是轻掺杂高阻区域,现在就是A和B都不能做在dnw中,里面的电位太复杂了,只能在中间加一堵墙,形不成真正意义上的dnw隔离,即使加上nw,芯片底板还是连接起来的,现在就是看那种情况更好。如果NT_N轻掺杂的区域比DNW的话,相当于中间加了一个极大的电阻,如果NT_N和nw阱一样深的话,那就选dnw做隔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怎么参杂也没有ring的效果好,画个剖面就懂了,dnw直接是里外两个pn结,doublering就是*2,肯定要比靠 ...

目的是避免整个芯片大衬底对模块的干扰,doulering只是屏蔽侧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怎么参杂也没有ring的效果好,画个剖面就懂了,dnw直接是里外两个pn结,doublering就是*2,肯定要比靠 ...

现在有两派,rf说他们以前都是用NT_N在模块之间盖满做隔离,数字说他们以前用DNW在数字和模拟之间做一道墙。现在没人拍板用哪个方法,也没有mpw来验证了。现在上量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两派,rf说他们以前都是用NT_N在模块之间盖满做隔离,数字说他们以前用DNW在数字和模拟之间做一道 ...

是的,rf一般都是用NT模块直接盖住,也就是本征浓度,psub不做掺杂;理论上DNW和NT一起用不冲突吧,一个纵向一个横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rf一般都是用NT模块直接盖住,也就是本征浓度,psub不做掺杂;理论上DNW和NT一起用不冲突吧,一个 ...

不冲突,但是间距只能用一个,二者选其优嘛

网友E:
位置不够的话,我更建议用DNW的ring,首先是因为DNW的环更加深一点,他们的衬底虽说是确实是接在一起的,都做在p衬上嘛,但是其实,由于衬底噪声产生的串扰,在距离够的情况下,p衬自身的电阻,就能起到一定的隔离吸收噪声的作用,而且p衬还是接到电源上的。这时候你给一个DNW的ring,接到地上,相当于在它深处的引入了一个深的地,更好地吸收噪声隔离。虽说本来就接在一起的嚯,但是你的DNW的环,对它下方的p衬也可以吸收噪声的。
用NT盖住隔开的话,本征浓度嘛,浓度更低,相当于增大了p衬的电阻,没有环直接把噪声吸收传导到地电源上来的好。

你本身距离就不是很够了,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有条河,我想要将他隔开,他们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但是堤坝是泥土的会渗水,两个部分还分别会有不同的波浪,波动,导致堤坝渗水更加严重。那么我在堤坝中间挖条深的水渠,将由于波动通过泥土渗进来的水用其他更稳定的水源引走,和比起加固这个堤坝,把泥土夯实得更紧来说,更好些。当然如果距离足够,那么我们两种方法都用更好。

个人的理解QAQ考虑不周之处感谢指正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冲突,但是间距只能用一个,二者选其优嘛

看你模块频率,高频模块优先NTN,高频使用DNW增加容性通路,可能会恶化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位置不够的话,我更建议用DNW的ring,首先是因为DNW的环更加深一点,他们的衬底虽说是确实是接在一起的,都 ...

前面和后面的我能理解,但是中间说PSUB接电源,DNW接地,那不就diode无限导通漏电吗?任何情况下psub都不能接电源只能接地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你模块频率,高频模块优先NTN,高频使用DNW增加容性通路,可能会恶化噪声。
...

高频使用DNW增加容性通路,可能会恶化噪声。这句话怎么理解呀,求大佬细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和后面的我能理解,但是中间说PSUB接电源,DNW接地,那不就diode无限导通漏电吗?任何情况下psub都不 ...

电源地---GND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频使用DNW增加容性通路,可能会恶化噪声。这句话怎么理解呀,求大佬细说
...

不知道可以理解成是不是增加mos的侧边寄生电容,但是恶化噪声不确定,我们desigener说高频电路加dnw ring可能会影响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可以理解成是不是增加mos的侧边寄生电容,但是恶化噪声不确定,我们desigener说高频电路加dnw ring ...

两个模块之间的话我理解是针对中间的sub需要怎样处理。DNW ring是加在两个模块之间,对你模块内本身器件的参数是没有影响的啊?除非你共用了NW,否则谈不上影响速度啊? 恶化噪声只是从高频噪声上面看,因为你的DNW相当于一个在两个模块之间串了电容,,对于高频噪声有机会会通过这DNW 电容影响更远。NTN是使A\B之间SUB为外延浓度,电阻率高,高频噪声衰减快。不过这些很难具体量化,比如中间NTN 宽度不够,衰减的程度可能与中间加DNW并没有明显优势。

有的foundry会有几种不同GR(PGR\NGR\DNW\NTN)的隔离以及各GR接电源、地的隔离仿真数据。你可以问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