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FIFO设计求助

楼主(2024-06-18):
今天在牛客上刷题,遇上这道异步fifo,按照一位UP主的解答,一步一步写的,结果还是报 读空信号rempty的不匹配,求大佬指点

网友:
逻辑没问题,应该是激励不对,仿真的信号没抓全,AFIFO的读写时钟和读写使能,地址都没有。

网友A:
看上去是空满信号判断逻辑得用打拍后的信号吧,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空满信号判断逻辑得用打拍后的信号吧,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

时序好点吧,毕竟有打了拍的信号就有能力打断组合逻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空满信号判断逻辑得用打拍后的信号吧,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

还真是!得用w_addr_gray_R和r_addr_gray_R来判断空满,大佬好强!

网友(2024-08-26):
assign  wfull = (w_addr_gray == {~r_addr_gray_r2[ADDR-1:ADDR-2],r_addr_gray_r2[ADDR-3:0]});
判断满应该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