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布线通过屏蔽降低串扰

楼主(2024-06-18):
个人版图绘制时,一些重要信号会加入连接地电位的屏蔽线(同层金属)
书上描述如下,想问一下这个 “不同层中进行屏蔽” 是什么原理?

网友A:
意思就是不同层得用中间层去屏蔽,如m1和m3重叠了需要屏蔽,用金属二。

网友B:
你住二楼,跟一楼,三楼有隔板,所以你随便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不同层得用中间层去屏蔽,如m1和m3重叠了需要屏蔽,用金属二。

噢噢,明白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住二楼,跟一楼,三楼有隔板,所以你随便折腾

了解了,形象的描述!

网友:
这样的屏蔽在实际生产后或者虚拟机中怎么验证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