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舵DAC电流输出毛刺问题

楼主(2024-06-18):
本人小白设计一款16bit电流舵DAC,译码方式为6+5+5,根据失配的方式确定电流镜最小尺寸后,设计了差分开关后,发现电流输出存在巨大的毛刺,但是据此设计了低交叉点的开关驱动后,并无明显改善,恳求各位大神帮助。基本信息28nmCMOS,采样时钟为1GHz。

楼主:
各位大神想看什么图我都可以发

网友A:
看看高位中位低位的驱动MOS开关的信号是否同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高位中位低位的驱动MOS开关的信号是否同步呢

这个是二进制码最低位和中间五位温度计码最低位,大神看看有啥问题吗,高五位和这个基本一样

我感觉可能是我开关尺寸设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二进制码最低位和中间五位温度计码最低位,大神看看有啥问题吗,高五位和这个基本一样

我感觉可能 ...

我有个疑惑,就是我设计电流镜的时候,下面差分开关的尺寸要随着电流镜的尺寸变化而变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疑惑,就是我设计电流镜的时候,下面差分开关的尺寸要随着电流镜的尺寸变化而变化吗
...

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