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SAR ADC 比较器产生正确的结果,但CDAC阵列少翻转一次

楼主(2024-06-18):
如图,每个周期的第一次valid信号到来,cadc没有反应,所以6bit的SAR需要7个valid,而且cdac在切换的过程中有抖动,请问呢这是什么原因呢?

valid逻辑电路如下图所示:

cdac电路如下图所示:

网友A:
你分析一下触发器,看起来像是下沿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分析一下触发器,看起来像是下沿触发

检查了,是上升沿触发,有个问题就是为啥CDAC切换的时候有抖动,正常应该直线下降吧?

网友B(2025-01-18):
引用 楼主:
检查了,是上升沿触发,有个问题就是为啥CDAC切换的时候有抖动,正常应该直线下降吧?
...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

网友(2025-02-17):
cdac抖动应该是比较器kickback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