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中,如何在XL模式下mos自动打lable时,使lable不显示后面数字

楼主(2024-06-18):
各位大佬,在layout中,可以通过设置,在XL模式下mos自动打lable时,使lable不显示后面数字吗?

网友:
红色是lable的层次
蓝色是lable的参数
绿色是脚本快捷键,我编辑的是小数字6

楼主:
我把八楼大佬的脚本提取了出来,在附件中,其中copy时,name后面需要加个空格
红色是lable的层次,蓝色是lable的参数,绿色是脚本快捷键。

451 Bytes, 下载次数: 2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XL模式下自动打Lable脚本

网友:
蹲一个答案

网友A:
不行,不是显示不显示的问题,auto抓的是displayoption下show name of instance or master,所以抓的的lable信息也是instance or master,instance下xl又需要靠number来区分n个同一个mos,number就没法避免,可以自己写个skill抓instance但只生成字母那块

网友:
没找到合适方法,都是手动改的

网友B:
用脚本打label呗,直接抽出器件的instanceName,然后取bBox的中间点,打上去就行QAQ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不是显示不显示的问题,auto抓的是displayoption下show name of instance or master,所以抓的的labl ...

好的谢谢,看到在另一个帖子中有分享的脚本,我去试一下可以不可以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149&pid=922388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脚本打label呗,直接抽出器件的instanceName,然后取bBox的中间点,打上去就行QAQ ...

之前以为可以在XL调mos时可以更改设置,想太简单了

不会写脚本,我看到相邻帖子中有分享脚本,我去试一下能不能成功,谢谢

网友:
可以直接写到cdsinit里面,或者直接存个文档再load它,就不用每次在CIW里面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