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怎么创建函数,然后再调用这个函数

楼主(2024-06-18):
各位大佬好,问题是这样的,我在用SKILL创建PCELL,现在要创建坐标,需要多个不同的图层,每一个图层相似,坐标不一样。我现在写了一个代码,计算坐标的,比较长,我要画N个图层,就要复制N个坐标的代码,所以我想把这段代码弄成一个函数,在不同的代码块里面直接调用就可以了,现在问题是怎么创建并调用返回一个坐标李斯特呢?谢谢

网友:
在pcellDefine函数外面,再写一个你需要的procedure函数,然后正常调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