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 gui启动失败,求助

楼主(2024-06-18):
各位大佬们,求助一下,新配的服务器安装了软件,其余都正常工作,只有StarRC一直启动失败
setenv Star_RCXT_HOME  ${SYNOPSYS_HOME}/StarRc_2022/starrc/T-2022.03-SP2
set path = (${Star_RCXT_HOME}/bin $path)

输入命令:Milkyway &
Connection to IPC server failed.
Starting IPC Server. (Port = 1925)
IPC Server started successfully.
ERROR : Tcl_Init() failed. Tcl Path is TCL_LIBRARY=/home/edatools/synopsys/StarRc_2022/starrc/T-2022.03-SP2/linux64_starrc/auxx/tcllib/lib/tcl8.6
Cannot initialize GUI. Likely causes:
(1) The executable is not in the right path;
(2) The connection to X-server is broken or refused.
Exit Milkyway!
Exit /AServer!

输入命令:StarXtract -gui &
xTractorName: /home/edatools/synopsys/StarRc_2022/starrc/T-2022.03-SP2/linux64_starrc/bin/xTractor
Version: T-2022.03-SP2
Built on: May 24 2022 18:40:39
WARNING: Only front stack of the design is extracted when TSV mapping/nxtgrd files are deteced
         without 3D_IC:YES. (SX-3795)
WARNING !!!!! Bounding box not set : unsupported input !
ERROR: StarRC cannot detect the input database (SX-0296)

StarRC直接运行脚本没问题,所以license应该没问题,求助,搜索了一下午,还是不知道该咋解决

网友A:
我记得后面的版本取消了,你可以看manual,已经没这个了

网友:
可以看下面截图,一个是18年的,我特意画了黑圈,一个22年的,已经没这个了;所以就是没有了,至于milkway,S家早就不用这个库了,都已经至少改了两次不同的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后面的版本取消了,你可以看manual,已经没这个了

取消什么了?gui模式吗?

网友(2024-08-08):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