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reatePathShield.il

楼主(2024-06-18):
;;Function            :         createPathShield()
;;center Path lpp   :         leGetEntryLayer()        ;; Palette Layers seleted

1

网友(2024-08-15):
亲测好用。

楼主(2024-11-05):
已修改,添加points转换到当前层的功能
;;|###########################################################################|
;;|                                                                                                    |
;;|Function                        :        createPathShield()                                        |
;;|center Path lpp        :        leGetEntryLayer()        ;alette Layers seleted        |
;;|                                                                                                    |
;;|###########################################################################|
hiSetBindKey("Layout" "Ctrl<Key>Z" "createPathShield()")
procedure(createPathShield()

        unless(boundp('createPathShieldForm)
                createPathShieldFormDone()
        )
        enterPath(
                ?form eval(createPathShieldForm)
                ?doneProc "createPathShieldDone"
                ?pathWidth 1.0
        )
)

procedure(createPathShieldDone(win done pts)
        when(done
                createPathShield_MainDone(
                        geGetEditCellView()
                        createPathShieldForm
                        pts
                        )
        );endwhen
)

procedure(createPathShieldFormDone()
        prog((cv width mode leftW leftSep leftLpp rightW rightSep
                rightLpp frame1 frame2)
                unless(cv = geGetEditCellView()
                        return(warn("Cannot get current cellView - %A\n" cv))
                );unless
                width = hiCreateFloatField(
                        ?name 'width
                        ?prompt "center Path W"
                        ?value 0.38
                )
                mode = hiCreateRadioField(
                        ?name 'mode
                        ?prompt "Lpp select"
                        ?choices list("SameASCenter" "DiffFromCenter")
                        ?value "SameASCenter"
                        ?callback list("createPathShield_BtnCB(createPathShieldForm)")
                )
                leftW = hiCreateFloatField(
                        ?name 'leftW
                        ?prompt "left W"
                        ?value 0.38
                )
                leftSep = hiCreateFloatField(
                        ?name 'leftSep
                        ?prompt "left Space"
                        ?value 0.30
                )
                leftLpp = leCreateLayerField(
                        'leftLpp
                        ?callback                                ""
                        ?techFile                                techGetTechFile(cv)
                        ?syncedPaletteWindow hiGetCurrentWindow()
                        ?enabled nil
                )
                rightW = hiCreateFloatField(
                        ?name 'rightW
                        ?prompt "right W"
                        ?value 0.38
                )
                rightSep = hiCreateFloatField(
                        ?name 'rightSep
                        ?prompt "right Space"
                        ?value 0.30
                )
                rightLpp = leCreateLayerField(
                        'rightLpp
                        ?callback                                ""
                        ?techFile                                techGetTechFile(cv)
                        ?syncedPaletteWindow hiGetCurrentWindow()
                        ?enabled nil
                )
                frame1 = hiCreateFrameField(?name 'frame1 ?labelText "left Path")
                frame2 = hiCreateFrameField(?name 'frame2 ?labelText "right Path")

                createPathShieldForm = hiCreateAppForm(
                        ?name 'createPathShieldForm
                        ?formTitle "createPathShieldForm"
                        ?formType 'options
                        ?buttonLayout 'HideCancel        ;OKCancelApply
                        ?minSize 320:300
                        ?callback ""
                        ?fields list(
                                list(width 10:10 300:30 100)
                                list(mode 10:50 300:30 100)
                                list(frame1 5:80 310:125 100)
                                list(leftW 10:90 300:30 100)
                                list(leftSep 10:130 300:30 100)
                                list(leftLpp 10:170 300:30 100)
                                list(frame2 5:210 310:125 100)
                                list(rightW 10:220 300:30 100)
                                list(rightSep 10:260 300:30 100)
                                list(rightLpp 10:300 300:30 100)
                        )
                )
                ;hiDisplayForm('createPathShieldForm)
                return(t)
        )
)

procedure(createPathShield_MainDone(cv form pts)
        prog((lpp )
                unless(cv
                        return(warn("lease open Layout cellView"))
                );unless
                when(cv->mode == "r"
                        return(warn("Current cellView is %A mode\n" cv->mode))
                );when

                lpp = leGetEntryLayer()
                width = form->width->value

                if(form->mode->value ==  "SameASCenter" then
                        leftLpp = lpp
                        rightLpp = lpp
                        else
                        leftLpp = parseString(form->leftLpp->value)
                        rightLpp = parseString(form->rightLpp->value)
                );end if
                leftW = form->leftW->value
                leftSep = form->leftSep->value
                rightW = form->rightW->value
                rightSep = form->rightSep->value

                createPathShield_Main(
                        cv
                        lpp
                        width
                        createPathShield_TransformBox(pts)
                        leftLpp
                        leftW
                        leftSep
                        rightLpp
                        rightW
                        rightSep)
        return(t)
        )
)

procedure(createPathShield_BtnCB(form "r")
        let((mode)
                when(form
                mode = form->mode->value
                case(mode
                        ("SameASCenter"
                                form->leftLpp->enabled = nil
                                form->rightLpp->enabled = nil
                        )
                        ("DiffFromCenter"
                                form->leftLpp->enabled = t
                                form->rightLpp->enabled = t
                        )
                )
                );end when
                t
        )
)

;;
procedure(createPathShield_Main(cv lpp width pts leftLpp leftW leftSep rightLpp rightW rightSep)
        let((Path)
                Path = rodCreatePath(
                        ?layer lpp
                        ?cvId cv
                        ?pts pts
                        ?width width
                        ?justification "center"
                        ?offsetSubPath list(
                                list(
                                        ?layer leftLpp
                                        ?width leftW
                                        ?sep leftSep
                                        ?justification "left"
                                        ?beginOffset 0.0
                                        ?endOffset 0.0
                                )
                                list(
                                        ?layer rightLpp
                                        ?width rightW
                                        ?sep rightSep
                                        ?justification "right"
                                        ?beginOffset 0.0
                                        ?endOffset 0.0
                                )
                        );end offset sub path
                );end rodCreatePath
                rodUnNameShape(Path)
        );end let
);end proc

;;
procedure(createPathShield_TransformBox(@optional pts(enterBox()) "l")
        when(pts
        foreach(mapcar x pts
            geWindowToEditPoint(hiGetCurrentWindow() x)
        );end foreach
    );end when
);end proc

网友A:
感觉可以调整下加DMY exclude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可以调整下加DMY exclude层

可以的,在rodCreatePath ?subPath里添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在rodCreatePath ?subPath里添加

请教下这部分参数是怎么传递过来的,只要执行完enterPath就会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这部分参数是怎么传递过来的,只要执行完enterPath就会有吗

这个函数写在了enterPath ?funcdone,会在enterPath结束后自动传入这个函数

网友C(2024-12-05):
引用 楼主:
已修改,添加points转换到当前层的功能
;;|########################################################### ...

请教一下,我想让快捷键直接打开Form窗口,无需手动点击F3。

hiDisplayForm('createPathShieldForm)   这一句打开的话,窗口会一直存在没有任何反应,功能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我想让快捷键直接打开Form窗口,无需手动点击F3。

hiDisplayForm('createPathShieldForm)    ...

因为这里使用的是enter类型函数,不需要使用hiDislayForm,而且这里不需要手动F3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这里使用的是enter类型函数,不需要使用hiDislayForm,而且这里不需要手动F3阿

...

现在的情况是按完快捷键之后,不弹出任何窗口直接可以画都是0.38宽度的三条线,间距是0.3。怎么样可以修改成,按完快捷键之后弹出窗口,这样可以修改线宽和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情况是按完快捷键之后,不弹出任何窗口直接可以画都是0.38宽度的三条线,间距是0.3。怎么样可以修 ...

enterPath应该有一个key ?alwaysMap t 试一下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enterPath应该有一个key ?alwaysMap t 试一下这个

多谢

网友D(2025-07-23):
好用,快捷键设计也方便,以后走重要的线就用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用,快捷键设计也方便,以后走重要的线就用这个功能!

有空再更新一个新版本,加同轴屏蔽和前面有小伙伴提到的DRCDMY lay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