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感选择哪个比较好

楼主(2024-06-18):
这两个电感应该选哪个比较好,从哪些方面考虑该如何选择

网友A:
单比较这两个,还是第二个好,但是和其他相比,可以在优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比较这两个,还是第二个好,但是和其他相比,可以在优化一下

我把这两个电感都带进VCO电路仿真试了一下,发现第二个确实会好点,但是在SS工艺角下,电路就不工作了。是不是第二个电感的直流电阻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这两个电感都带进VCO电路仿真试了一下,发现第二个确实会好点,但是在SS工艺角下,电路就不工作了。 ...

电路不太懂,我是做layout的,第二个电感我发现你用了4层metal,一般电感用top metal吧,你用至少4层,肯定有底层金属,你可以调整8字形中间交叠方式,用AP和TOP metal,这样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不太懂,我是做layout的,第二个电感我发现你用了4层metal,一般电感用top metal吧,你用至少4层,肯 ...

多谢您的回答。我用EMX仿真这两个电感,发现第一个的电感的L值比第二个的高40pH左右,Q值高1左右。电路工作在25G左右,但是如果考虑第一个电感的非对称性产生的寄生对电路的影响,就觉得应该要选第二个。很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