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IFF结构的DSM,输入信号前馈到求和节点那条通路的开关要不要用bootstrap?

楼主(2024-06-18):
如题,CIFF结构的DSM,输入信号前馈到求和节点那条通路的开关要不要用bootstrap?

网友A:
应该不太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太需要

哦哦,我大概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太需要

等等,可能还是不太明白哈哈哈,能解释一下原因吗,输入信号经过CMOS开关引起的失真之类的不会反映到输出数字序列里面吗?

网友B(2025-10-10):
个人感觉对于ΔΣ,相比于SAR要更高精度(如16位),也需更优的开关线性度,bootstrap抑制谐波失真可以优化ENOB。如果功耗和面积能接受最好还是加一下,不过还是具体结构具体分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对于ΔΣ,相比于SAR要更高精度(如16位),也需更优的开关线性度,bootstrap抑制谐波失真可以优化 ...

毕竟作为一个闭环系统,信号的失真还是会传递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