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亚阈值CMOS基准电流源

楼主(2024-06-18):
前辈们好,我目前在做一个基准电流源项目,具体是用2-T基准电压源(如图)输出的基准电压产生一个低温漂的基准电流源,具体要求是要低压工作,0.4V-0.65V这样子,而且不能用运放来钳制电压。

这个2-T基准电压源输出基准电压大概是0.15V-0.2V.目前我能想到的方法就是用电流镜来产生这个电流源,但是LS很差,加入Cascode后0.6V电压又不够用,并且补偿后的电流想要输出到输出端,由于用的是低压Cascode结构所以复制出去的电流和补偿的电流不太一样(引入了PTAT)。
希望能得到大佬指点,如果有精通的大佬帮忙,我们可以加v,我愿意付费请教!

2-T基准电压源

2-T基准电压源

电流镜实现电流源

电流镜实现电流源

网友A:
M5为什么是关的?还有M10,M2,M1,M0为啥衬底要那样接?

网友B:
上管用耗尽N,下管用lowVthN,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工艺,0.18,0.13大致能做0.6V电压的亚阈值基准,但是温漂不好做

网友:
也想了解2T Vref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5为什么是关的?还有M10,M2,M1,M0为啥衬底要那样接?

M5是Native transistor,这个是2-T的特性。其他管我衬底用Forward biasing,目的是想减小Vth,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供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管用耗尽N,下管用lowVthN,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工艺,0.18,0.13大致能做0.6V电压的亚阈值基准,但是温漂不 ...

我是t40,2-T结构能到0.4V,但是要用电流镜实现这个电流源就必须加cascode什么的,至少要0.6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