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领域的diversity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4-06-18):
比如这句话:
The effects of the converter’s reflected input ripple current on the rest of the power system’s current can be greatly reduced by incorporating numerous diversities for EMI filters.

网友:
"比如这句话:  通过结合EMI滤波器的多种多样性,转换器的反射输入纹波电流对电力系统其余电流的影响可以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