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条线变成了多段如何解决

楼主(2024-06-19):
如图,本来是一根线,但有时候会这样断成一节一节的,手动merge回去的话过一会又会这样。苦恼于找不到触发原因和解决方法。
顺带着关于wire和path的还有两个新人问题:
1.layout上方工具栏里的Path Spine选项开关了有什么区别,看见其他帖子里有人提到这个选项,但开关似乎对我画线来说都没什么变化,不知道这有什么功能。(或许是因为我按快捷键P后画的是wire?)
2.很多快捷键后按F3的进阶设置里都有个snap mode的选项,这个选项该如何理解?

是些比较初级的问题,还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你的快捷键p画的应该是wire,你在CIW中把P改成leHiCreatePath()试试

网友B:
你直接shift m合并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shift m合并一下就行了

问题就是合并了以后过一会又会莫名其妙的变回这样,连触发机制都没搞清楚就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快捷键p画的应该是wire,你在CIW中把P改成leHiCreatePath()试试

感谢,我去试试

网友:
把自动megre 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