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网表仿真,cell的表现不符合真值表描述,求助!!!

楼主(2024-06-19):
单纯网表仿真,不带sdf。cell表现出不符合预期的输入输出。
按照真值表描述S = 0  X应该等于A0,但是X却等于不定态了。
help,help,help!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仿真因为module上例化的时候添加了延时。编译的时候需要添加+delayzeromode选项

网友A:
实际电路中,没有 "X" 这个状态,真值表中的 "?" 不包含 "X" 这个状态,仅表示无所谓 0  或 1 而已。
需要仿真正确,首先要排除输入为信号为 “X” 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电路中,没有 "X" 这个状态,真值表中的 "?" 不包含 "X" 这个状态,仅表示无所谓 0  或 1 而已。
需要 ...

刚刚上电0ns的时候确实会有X,重要的是reset没有让x恢复。

楼主:
库的问题。不支持不带sdf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电路中,没有 "X" 这个状态,真值表中的 "?" 不包含 "X" 这个状态,仅表示无所谓 0  或 1 而已。
需要 ...

没有其他人回答,分给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其他人回答,分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