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环路分析和stb仿真时iprobe放置位置

楼主(2024-06-19):
图一

对于BG,一般要求整体为负反馈,即两个反馈通路中负反馈要大于正反馈。
可是对于图一中的BG,我分析下来认为整体为正反馈,只是环路增益小于1:
图一中从C点断开,LG=-gm1*(1/gm3+RQ)*(1/(1/gm4+R1+RQ))*(-1/gm2)=1/(1+R1/(1/gm3+RQ))<1, 为环路增益小于1的正反馈。不知道这样分析到底正不正确。另外在对这中BG进行环路稳定性仿真时,iprobe又应该放在哪里呢?

网友:
看到这个,突然想到另一个结构。如果参考power supply indepentdent biasing结构的分析,则要求rq5<(r1+rq6),那么va != vb。id1>id2,以满足BGR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