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如何缩小工艺角引起的输出偏差大的问题

楼主(2024-06-19):
请问一下,为什么各种工艺角下输出的电流值会偏差非常的大呢?在不使用trim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缩小这种工艺偏差,让其尽可能的接近tt的仿真结果?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很宽泛

网友:
你好,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trim你会使用嘛?我试了调其它参数,tt ss ff还是没办法全部满足预期效果,感觉还是得用tr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