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KILL创建PCELL,怎么创建函数并且调用

楼主(2024-06-19):
各位大佬好,问题是这样的,我在用SKILL创建PCELL,现在要创建坐标,需要多个不同的图层,每一个图层相似,坐标不一样。我现在写了一个代码,计算坐标的,比较长,我要画N个图层,就要复制N个坐标的代码,所以我想把这段代码弄成一个函数,在不同的代码块里面直接调用就可以了,但现在遇到的问题是,PCELL在跑drc的时候,报错,说没有那个函数,然后我又把函数放进了pcdefincepcell里面,但是生成的pcell有marker,error的图层,并且提示function redefined,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A:
尝试在libinit.il中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在libinit.il中load

我写了的那个函数,我单独load了一次,还是提示没有那个函数,还是提示“undefined ... function”,我想现在在这里解决了再看看,因为改libinit.il还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在libinit.il中load

这是我的代码,我是不是写错了,已经load了,还是提示undefined function

procedure(coordinate_O_function(Width Length Corner)

                let(()

                scale = 1.0e6

                ; Define the layers

                w = evalstring(Width ) * scale

                l = evalstring(Length) * scale

                cor = evalstring(Corner) * scale

                x = 0

                y = 0

                a = w/2 - cor

                b = l/2

                c = w/2

                d = l/2 - cor

                p1 = list(x+a y+b)

                p2 = list(x+c y+d)

                p3 = list(x+c -(y+d))

                p4 = list(x+a -(y+b))

                p5 = list(-(x+a) -(y+b))

                p6 = list(-(x+c) -(y+d))

                p7 = list(-(x+c) y+d)

                p8 = list(-(x+a) y+b)

)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代码,我是不是写错了,已经load了,还是提示undefined function
procedure(coordinate_O_functi ...

我也看不出问题在哪,对这个了解少

网友:
你这个方向不对,具体查查不是这个。

网友B:
你这种情况肯定是因为重载的时候,pdk不读函数导致的。pcdefine中的代码会产生虚拟内存,dm文件。但是函数不会自动产生,所以需要额外用load加载的,一般load语句可以写在libinit文件中,启动pdk都会先读这边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情况肯定是因为重载的时候,pdk不读函数导致的。pcdefine中的代码会产生虚拟内存,dm文件。但是函数 ...

老哥,我问过cadence的Andrew了,那老头有问题是真给你回答,就和你说的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我问过cadence的Andrew了,那老头有问题是真给你回答,就和你说的一样
...

你这种情况很常见,所以多半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现象,理解底层原理就很快推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我问过cadence的Andrew了,那老头有问题是真给你回答,就和你说的一样
...

你这怎么问他问题,发邮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怎么问他问题,发邮箱吗?

注册个账号,然后去cadence发帖子,反正他是回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