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带隙温漂PVT

楼主(2024-06-19):
小白求助求助

1.这是我跑带隙的PVT;跑了温度-40 25 125,工艺角tt,ff,ss,电压1.62,1.8,1.98。基本只有ss工艺角下的温漂不满足,对于PVT不满足的情况该怎么去改动电路呢?
2.SMIC里fnsp,snfp需要跑嘛,但是跑的话它的BJT、MOS、res等都只能用tt的文件,这样跑还有意义吗?
3.如果跑蒙卡的话,怎么从蒙卡的直方图看性能的好坏嘞?

网友A:
1.在ss corner下看下静态工作点,然后去调管子
2.snfp ,fnsp就是针对MOS管,因为MOS管有N和P,你的res,bjt只用到了一种类型,所以用tt/ss/ff就行(跑的时候是组合的方式,MOS管5个corner,res,3个,Bjt,3个,需要跑45个corner)
3.图上可以看到mean值和sigema值,看3sigema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ss corner下看下静态工作点,然后去调管子
2.snfp ,fnsp就是针对MOS管,因为MOS管有N和P,你的res,bjt ...

感谢您

1.图片上是一个有问题的ss,我是不是应该去调节电路的电流,使得VP和VN间的压差减小呢?
2.有45个工艺角的组合再加上温度和电压岂不是有上百种结果?然后去分析所有有问题的结果吗?或者说有另一种方法,去跑最坏情况下的工艺角温度电压组合去分析即可呢?
3.前仿的PVT跑过了,后仿也要跑PVT嘛?有问题的话是不是还要继续调节

其中一个有问题的ss

其中一个有问题的ss

网友A:
1.电流是否正确,如果正确,那就是你的电阻的温度系数很差
2.一般是会组合最差的,但是对于新人,还是全仿比较放心
3.后仿肯定要跑的,DC值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主要是tran,stb以及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流是否正确,如果正确,那就是你的电阻的温度系数很差
2.一般是会组合最差的,但是对于新人,还是全仿 ...

好嘞 感谢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流是否正确,如果正确,那就是你的电阻的温度系数很差
2.一般是会组合最差的,但是对于新人,还是全仿 ...

luis哥 我跑PVT问题最大的在 res_ss或者bjt_ss下。我刚开始想着运放失调有点大影响的然后P管尾管的Vds裕度不够,调节了一下现在失调在20mV左右原本一百多,现在继续跑PVT还是很有问题,一直都是显示正温度系数过大,该咋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流是否正确,如果正确,那就是你的电阻的温度系数很差
2.一般是会组合最差的,但是对于新人,还是全仿 ...

忘了上传图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上传图片了

这个结果是温漂吗?那为什么temp也在变,正温过大就是电阻比例不太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果是温漂吗?那为什么temp也在变,正温过大就是电阻比例不太完美
...

是温漂的,就是跑的在三个温度下-40、25、125,电阻的话是进行扫描使得在tt下温漂较好,所以要去调节电阻比例使得在三个工艺角下的温漂都相对好点是嘛?

然后我看我用的这个电阻温漂系数还行,但是在不同工艺角下电压偏差挺大的,这个电阻还适用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温漂的,就是跑的在三个温度下-40、25、125,电阻的话是进行扫描使得在tt下温漂较好,所以要去调节电阻 ...

对,就是各个corner去折中一下
一般电阻PVT下的变化就是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就是各个corner去折中一下
一般电阻PVT下的变化就是20%

luis哥 如图所示,有的工艺角下是正温度系数过大有的工艺角下是负温度系数过大,可是如果去折中的话,比如说在一个工艺角下温漂过大(是因为正温度系数过大)然后调节使其温漂变小,这时候就会导致另一个温漂大的工艺角(是因为负温度系数过大)变得更大,就是会出现调节使得一个变好而另一个反而更差了的情况,这该怎么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luis哥 如图所示,有的工艺角下是正温度系数过大有的工艺角下是负温度系数过大,可是如果去折中的话,比 ...

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做trim电路,trim温漂或者trim bg的DC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做trim电路,trim温漂或者trim bg的DC值

懂了哥 得利用trimming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