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910 AXI2AHB桥

楼主(2024-06-19):
问题描述:C910转接桥AXI2AHB,hburst为axlen与axburst的组合逻辑生成,分别对应代码中的trans_len与trans_burst。请问选择信号trans_len[7:4]的作用是什么?另外广大E友能否分享一个C910的学习群呢?(数字IC讨论群也可以)
文件目录:smart_run\logical\axi\axi2ahb.v
代码粘贴如下:

assign trans_burst[1:0]   = biu_pad_awvalid ? biu_pad_awburst[1:0] : biu_pad_arburst[1:0];
assign trans_len[7:0]     = biu_pad_awvalid ? biu_pad_awlen[7:0]   : biu_pad_arlen[7:0];
always @( trans_len[7:0]
       or trans_burst[1:0])
begin
case({trans_len[7:4],trans_burst[1:0],trans_len[3:0]})
10'b010001:
  begin
    pre_hburst[2:0]=3'b001;
  end
10'b010011:
  begin
    pre_hburst[2:0]=3'b011;
  end
10'b010111:
  begin
    pre_hburst[2:0]=3'b101;
  end
10'b100001:
  begin
    pre_hburst[2:0]=3'b001;
  end
10'b100011:
  begin
    pre_hburst[2:0]=3'b010;
  end
10'b100111:
  begin
    pre_hburst[2:0]=3'b100;
  end
default:
  begin
    pre_hburst[2:0]=3'b001;     //default is undefined lenth burst
  end
endcase

end

网友A:
对照一下AXI中AxLEN、AxBURST和AHB中HBURST的关系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照一下AXI中AxLEN、AxBURST和AHB中HBURST的关系就知道了。

我的意思是case的高4位没有用上为什么要判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case的高4位没有用上为什么要判断?

case的default里包含了高四位有用的情况,对应AHB的INCR Bur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se的default里包含了高四位有用的情况,对应AHB的INCR Burst

哦哦!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