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ivado timing violation

楼主(2024-06-19):
设置了不同clock_group,也设置了false_path,为什么还报timing violation??
这是跨时钟域的路径。

网友A:
level有点大呀,降低点level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vel有点大呀,降低点level看看

什么是level??怎么降低level??

网友:
如果设置了异步时钟组就不会再check了啊,是不是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