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温度曲线问题

楼主(2024-06-19):
bandgap和所选用的运放是下面图中的结构,仿真输出电压随温度变化的曲线就变成这样了,在高温的时候明显上翘,当我把运放的偏置电流通过镜像理想电流源来给偏置,就能得到抛物线形状的曲线,请问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呢,该怎么改进呢。

网友:
BJT的β变化,正温度系数的电压在高温时系数增加

网友:
这只是一个工作点的曲线(不用太在意,以真实的元器件仿真结果为主,理想元器件只是个参考作用,即使你微调两个电阻的比例,得到了理想的抛物线,其它corner和mismatch的情况下呢?可能就是一个上升或者下降的斜线了),主要还是关注一下不同corners下,和不同mismatch下的变化,还有psrr和noise, stb

网友:
先看看高温工作点是否正常啊

网友(2025-04-13):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
检查某个管子高温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