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版图加decap填空

楼主(2024-06-19):
众所周知,我们在布局完版图后,会加一些decap 来填补一些空着的地方,一方面是为了使版图方方正正比较美观,另一方面可以充当电容,起滤波作用。但是有疑问的地方,为什么加的都是一些n管而不是p管呢,加n管的时候,n管的gate接电源,会不会直接击穿,损坏,如果用p管的话,p管gate接地,岂不是非常安全,这里是作何考虑

网友A:
用pmos要考虑nw电位以及周围nw电位问题,nmos一般做大电容会加宽栅极,nmos只要考虑gate不被击穿就可以了,而pmos需要考虑的就很多了

网友B:
第一,同面积的mos电容,N管的电容会比P管的更大一些,第二,N管gate直接接电源跟P管gate直接接地没区别,是否超压看的是任意两端的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mos要考虑nw电位以及周围nw电位问题,nmos一般做大电容会加宽栅极,nmos只要考虑gate不被击穿就可以了, ...

好,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同面积的mos电容,N管的电容会比P管的更大一些,第二,N管gate直接接电源跟P管gate直接接地没区别, ...

坏了,最佳答案应该给你的,你更专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了,最佳答案应该给你的,你更专业

建议直接转账哈哈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pmos要考虑nw电位以及周围nw电位问题,nmos一般做大电容会加宽栅极,nmos只要考虑gate不被击穿就可以了, ...

在这里也能看到鸣潮的公式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也能看到鸣潮的公式吗

鸣潮公式是啥?

网友:
鸣潮公式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pmos要考虑nw电位以及周围nw电位问题,nmos一般做大电容会加宽栅极,nmos只要考虑gate不被击穿就可以了, ...

有公式做题就是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鸣潮公式是啥?

游戏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pmos要考虑nw电位以及周围nw电位问题,nmos一般做大电容会加宽栅极,nmos只要考虑gate不被击穿就可以了, ...

公式做题就是快

网友:
还有速度方面,noms比pomos更快,响应更快,导通电阻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鸣潮公式是啥?

看不懂的是这样的,懂的只要看得懂就行了,而看不懂的需要考虑的就多了

网友(2024-10-25):
为什么不用nmos in nwell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