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分配引脚和时序约束

楼主(2024-06-19):
可不可以综合完才做时序约束??

可不可以实现完才分配引脚??

网友A:
不加时序的综合有啥意义呢?
实现的时候一定会分配I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时序的综合有啥意义呢?
实现的时候一定会分配IO的。

怎么用图形界面的方式生成时序约束和IO分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用图形界面的方式生成时序约束和IO分配

B站搜 alter和赛灵思都有

网友:
实现是一定要有时序与IO约束的。
vivado中有很方便的界面添加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