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ailed to compute C-effective for the timing arc

楼主(2024-06-19):
PT报了很多这种SRAM的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SRAM是工具生成的

网友A:
有类似的问题,已解决, https://bbs.eetop.cn/thread-891901-1-1.html。 是liberty库的问题,看一下SRAM里对应Q pin上capacitance是否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类似的问题,已解决, https://bbs.eetop.cn/thread-891901-1-1.html。 是liberty库的问题,看一下SRAM里 ...

我看库里面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