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6位电流舵DAC输出毛刺问题

楼主(2024-06-19):
1000资产
本人小白设计一款16bit电流舵DAC,译码方式为6+5+5,根据失配的方式确定电流镜最小尺寸后,设计了差分开关后,发现电流输出存在巨大的毛刺,但是据此设计了低交叉点的开关驱动后,并无明显改善,恳求各位大神帮助。基本信息28nmCMOS,采样时钟为1GHz。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Reduce the input swing at differential switches of current sour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duce the input swing at differential switches of current source

如果添加限幅会不会影响DAC采样的速度

网友B:
1可以查看是不是还有又交叠输出时间?如果又加大不交叠。2开关的注入NP不平衡,换理想开关试试。3 16bits的电流型很难哦,应该是需要分多级?这种类型我做过的最高也就12bits,再高很难哦。1G 16bits是给DDS用的吗?

网友:
开关管尺寸做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以查看是不是还有又交叠输出时间?如果又加大不交叠。2开关的注入NP不平衡,换理想开关试试。3 16bits的 ...

你好,感谢百忙之中的回复
1.作为Pmos输出电流源,交叉点已经控制在几十mv;
2.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3.这个是老板的意愿哈哈哈我不能违背。可能后面做的话频率会更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百忙之中的回复
1.作为Pmos输出电流源,交叉点已经控制在几十mv;
2.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第一张图是开关输出差分电流吗?可以尝试降低下差分输出电流的交叉点位置(中间点附近)

限幅电路可能有效果,但是pvt下可能对性能帮助不大
差分开关衬底电压接低看下,可以减小vgb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是开关输出差分电流吗?可以尝试降低下差分输出电流的交叉点位置(中间点附近)

限幅电路可能有 ...

做开关限幅,得需要一个运放+一个超大的deca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开关限幅,得需要一个运放+一个超大的decap

开关限幅中这个运放和decap的作用可以讲一讲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限幅中这个运放和decap的作用可以讲一讲吗

类似ldo

楼主:
我大概看了下他们论文中用的限幅器都是用这种结构,如果是用LDO的话是怎么个架构,烦请老哥指点一二

网友(2024-08-27):
感谢前面的回复,就我个人而言 减小开关管尺寸和减小时钟交叠这两个操作比较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大概看了下他们论文中用的限幅器都是用这种结构,如果是用LDO的话是怎么个架构,烦请老哥指点一二
...

没看到上下文,看起来图画错了吧?没法输出高

网友(2024-12-09):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添加dummy管或者添加开关cascode管并无改善

网友(2025-04-18):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