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遇到一个ac和tran仿真结果对应不上的问题

楼主(2024-06-19):
最近做了个BG,带运放,电流镜用了cascode电流镜。

整体电路在运放输出位置断环lstb仿真得出的增益不到40dB,但是从tran仿真来看钳位误差不超过4mV,意味着起码有50dB左右的增益。
单独仿真运放也有40dB的增益,带入闭环按理来说增加了一级共源极为什么增益反而下降了。百思不得其解

目前不清楚是仿真设置上的问题还是电路设计的问题,用的都是很经典的结构

网友A:
新人回答 你仿真的是环路增益,环路增益和你运放的增益还得加上一个反馈的系数,一般负反馈 反馈系数是小于1的,因此环路增益一般是小于运放的增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答 你仿真的是环路增益,环路增益和你运放的增益还得加上一个反馈的系数,一般负反馈 反馈系数是小于 ...

学习一下,请问这个环路增益是正反馈和负反馈相互叠加后的吗?
另外,一直很困惑,在基准里面仿真stb的话,是直接在钳位运放的输出直接加iprobe吗?

网友:
是的 就是在那里加

楼主(2024-07-29):
更新,经过好久的debug。应该是bjt的问题,加入bjt增益都很低,利用电阻等效出来的结果还是对的上的。
具体机理也不清楚,可能要请教model组的朋友们了

网友:
非常尊重你的工作。我們正在等待新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