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两种电路结构

楼主(2024-06-19):
请问第一个电路是什么?
请问下面的运放有没有见过的?求简单分析一下或者有没有相关书籍文献

1

1

2

2

2

2

网友:
反向你也得先有个大概的理解吧 比如运放是运放 偏置电压 带隙基准什么的 当然我不知道你反向的什么产品可能是接口或者射频类的 或者ADC啥的 但是你肯定知道大体的架构吧
你要先把主体那部分画出来,其他很多管子可能是dummy或者一些控制开关管 或者逻辑控制作用的
其次 一般电路图 都是vdd一根线 gnd一根线 而不会你这样 到处都有 有点难看 这些都先做好了 你自然就能看得懂

网友:
先整图,这玩意难看得很

网友:
整理一下吧

网友:
如果有个人可以一眼看出来,那这个人只能是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