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td类项目检查label是否在grid上,脚本输出结果不准确。

楼主(2024-06-20):
求大神帮忙看一下。弄了一个检查label是否在grid上的脚本,其他都没什么问题。唯独输出结果那里,会把所有label都输出到文本里。

网友A:
上面加循环foreach(shapes shape)应该就能每个单独输出吧。个人猜测哈,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加循环foreach(shapes shape)应该就能每个单独输出吧。个人猜测哈,你可以试试。 ...

脚本上面有写,主要问题还是浮点运算结果不够准确,容易出现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