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elta-sigma adc入门

楼主(2024-06-20):
新手入门delta-sigma adc,最近在看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这本书,但还是觉得有点抽象,想找些论文看看,各位大佬有什么经典的入门论文推荐嘛?

网友A:
随便找几篇硕博论文,看看共同点,从这里入手,然后可以结合understanding去看,就找比较简单的,一阶二阶的这种,可以跟着推一推ntf,stf加深理解,然后再看看多位量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几篇硕博论文,看看共同点,从这里入手,然后可以结合understanding去看,就找比较简单的,一阶二阶 ...

给你两个链接,或许你也见过,挺不错的我认为。

Sigma-Delta ADC Tutorial | Analog Devices
How delta-sigma ADCs work, Part 1 (Rev. A) (ti.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两个链接,或许你也见过,挺不错的我认为。

Sigma-Delta ADC Tutorial | Analog Devices

非常感谢佬的链接和建议,很有用!我还想请教一下用matlab怎么去搭建sd ADC,相关资料也很少,有没有推荐呢,新手不知道怎么入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佬的链接和建议,很有用!我还想请教一下用matlab怎么去搭建sd ADC,相关资料也很少,有没有推荐 ...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c4143b9943e7b67eed0

这个up有两个视频,对你会有帮助的,看着这个就知道该怎么搭了,然后看着understanding书里附录里将simulink建模的那里,多看,一次不懂没关系,等你走几次流程,就懂了,如果想自己设计系数,就需要对滤波器原理熟悉,自己去算agbc系数了。有问题可以沟通,我其实也是在学习中,一起成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e411M7Ze/?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b ...

感谢!!!有问题随时交流!!

网友B:
自己用理想器件搭一个,看每一个电压节点,一阶3bit就可以了,1bit也可以,但是对初学者3bit更直观点,一边对着电压节点,一边对着书看。建议理想的搭连续时间的,比离散时间的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理想器件搭一个,看每一个电压节点,一阶3bit就可以了,1bit也可以,但是对初学者3bit更直观点,一 ...

请教一下用cadence仿真嘛?candece有量化器这种理想器件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e411M7Ze/?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b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