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C PATHCHK GROUND && ! POWER NOFLOAT 怎么解决

楼主(2024-06-20):
如下图红色线,版图LVS检查erc报错ERC PATHCHK GROUND  && ! POWER NOFLOAT,这该怎么解决呢,或者可以直接忽略吗,这根线确实不接电源和地,请教懂的前辈!!!

网友:
你还是没理解这个rule

网友:
可以忽略,但我咋感觉报的应该是N5的bulk端吧,P4正常连不会有erc吧,除非nwell没盖全

网友:
三楼正解,N5的buk端没有接到相应电源上,接到信号上的所以ERC报错了

网友A:
然后,善意地提醒一下,我说的不一定对嚯,但是我感觉你截图的电路有问题,N5的S端应该和OUT是接在一起的,但是图里没有小圆点,看起来不是接到一起的,不清楚你版图怎么画的。
不然是完成不了采样与保持的功能的。N5管子上方最好接个电阻再接到电源VCC上由于它是N管最好不要D端直接接vcc,但是可能你们是低压部分,电压不高,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善意地提醒一下,我说的不一定对嚯,但是我感觉你截图的电路有问题,N5的S端应该和OUT是接在一起的, ...

哦哦不好意思 是我电路传的有问题,我设计的时候N5 衬底接的是GND,源极和输出接到一起,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善意地提醒一下,我说的不一定对嚯,但是我感觉你截图的电路有问题,N5的S端应该和OUT是接在一起的, ...

哦哦不好意思,是我电路传的有问题,设计中N5衬底接GND,源极接输出,电路如下图

网友B:
这个检查是从vdd到gnd没有构成通路,从vdd开始,遇到管子SD算导通,遇到电容/管子G端算断开,你这个应该是从M23下来,到M10断开,没有到GND,到电容断开,也没有到GND,所以这个报错是这根线有到VDD但是没有到GND,如果这是电路意图中的设计,那就应该是可以忽略的错误。个人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检查是从vdd到gnd没有构成通路,从vdd开始,遇到管子SD算导通,遇到电容/管子G端算断开,你这个应该是 ...

这个是峰值采样保持电路,正常情况 电容上极(M10栅极)会有一个放电通路接到GND 到但是我这块就是检测峰值,没有加那个放电通路。谢谢大佬,您解释的很清楚 !!

网友(2024-11-22):
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