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wire edit手动走线的时候说invalid

楼主(2024-06-20):
因为说要手动连线,客户给的网表里压根就没有定义这根线,结果连名字都造不出来,请问要怎么操作?

楼主:
前面有几根线我在init里把他们定义为电源了,后面有几根信号线我不能每个都定义成电源吧?

网友A:
先addNet 一条net ,再去画,当然你的逻辑关系也要自己去connet ,确保逻辑关系是对的,当然你也可以route 后工具画好这条net 后,你把工具画的删掉自己手动画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addNet 一条net ,再去画,当然你的逻辑关系也要自己去connet ,确保逻辑关系是对的,当然你也可以route 后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