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2024如何导入ATF54143低噪放模型

楼主(2024-06-20):
ADS2024如何导入ATF54143低噪放模型,请指教下

网友:
File -> unarchive ... 选.zap文件

网友A(2024-09-24):
同问。Conversion of projects from ADS 2009 or older is no longer supported.如何解决?

网友(2025-08-03):
同问,2025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Conversion of projects from ADS 2009 or older is no longer supported.如何解决?

我换成2011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