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电路的功能是什么

楼主(2024-06-20):
下面电路输入接在差分放大器的输出的两端,中间的跨接的电阻为下面电阻的1/10,请问各位大佬这个电路在这里的功能是什么,有没有相关文献推荐。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没人知道吗?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A:
接在差分运放输出?看起来是限制差分运放差分信号幅度差,合在一起是V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在差分运放输出?看起来是限制差分运放差分信号幅度差,合在一起是VGA。 ...

感谢回答,但是输出端有限制幅度的电路
现在有两个猜想,一个就是偏置调整电路,就像您说的限制差分信号的幅度或者调整工作点。还有一个就是与滤波有关,但是把这个模块拿掉发现电路没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