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管Cgg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4-06-20):
一般用Tox算的Cgg是MOS管导通时候的栅电容,但是关断的时候MOS管也会贡献很小的电容,数量少还行可以忽略,如果遇到那种阵列的情况,这个时候一个mos管等效的负载电容影响就很大了,一般仿真的时候这个怎么考虑,负载电容该给多少,这个电容怎么去量化。

网友A:
导通和关断的Cgg不都可以通过dc仿真给出来吗,没太理解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通和关断的Cgg不都可以通过dc仿真给出来吗,没太理解你的问题

就是这个能算吗 我想通过计算和仿真结合的方式 有利于理解

楼主:
解决了,不论是关断还是导通,从栅端看进去贡献的cgg是相同的,但是随着m值的增大,cgg也会增大,计算出来的cgg和实际使用中会有误差,误差随着m值变大而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