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验证文件缺少pch_25od33定义

楼主(2024-06-20):
888资产

楼主:
(图片显示不出来,手动补一下
小弟最近在用TSMC 65nm工艺,版图中用到了PVDD3A、PVDD3AC两个IO器件,其中包含nch_25od33、pch_25od33,版图的LVS验证是通过的,PEX抽后参时RVE中的LVS是不通过的、会报下图所示的Discrepancy Error

现在怀疑是因为Fab原装的rule文件/calibre.rcx中没有包含nch_25od33和pch_25od33的定义描述、只有nch_25od的描述,导致跑PEX时无法识别出来、只能将其识别成nch_25od

请问是否需要手动补充nch_25od33的描述进去?如果是的话该怎么补充?

5

5

5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