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栅氧和场氧分别指哪个区域?

楼主(2024-06-20):
如题,有点学懵了,场氧区是diff的取反,那栅氧区是怎么定义的呢?

更新:在DB里,TGOX50这层代表5v mos的gate oxide regions,即5vmos的栅氧区域,按道理讲tgox50应该只在diff和poly的重叠区域出现,为什么tgox50框了那么大一片,甚至在iso环上也有?这样一来,在场氧是diff的取反的前提下,场氧和栅氧岂不是重叠了?

网友:
应该是这样

网友A:
个人理解:器件隔离的地方用的场氧,控制沟道导通的地方(POLY和AA重合的区域)用的栅氧,两者的主要材料都是二氧化硅,但是栅氧比场氧要薄,这也是不在栅极上面打孔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器件隔离的地方用的场氧,控制沟道导通的地方(POLY和AA重合的区域)用的栅氧,两者的主要材料都 ...

意思是STI=场氧,对吗?

网友:
这个图片是之前学习BCD工艺画的图片,图中是制作完管子源端漏端的示意图,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栅氧和场氧的位置哈~~

剖面图

剖面图

网友B:
你确定这个TGOX50是场氧吗,DR里面对这个layer的介绍有吗,器件的剖面图也贴一下

网友C:
DB工艺Designer rule里面MASK部分描述,TGOX :Thick gate oxide region,个人理解应该是来标识栅氧厚度的mas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STI=场氧,对吗?

应该不是,
STI是浅沟槽隔离,是在衬底上挖一个槽,然后再在槽里面填充氧化物,
场氧一般是局部硅化生成的厚的氧化层,两者做法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DB工艺Designer rule里面MASK部分描述,TGOX :Thick gate oxide region,个人理解应该是来标识栅氧厚度的m ...

为什么这层mask框选的区域会那么多呢?跟实际栅氧生长的地方很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
STI是浅沟槽隔离,是在衬底上挖一个槽,然后再在槽里面填充氧化物,
场氧一般是局部硅化生成 ...

那么STI的区域和场氧的区域是重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这个TGOX50是场氧吗,DR里面对这个layer的介绍有吗,器件的剖面图也贴一下 ...

TGOX50是栅氧啊,DR里对他所有的描述就这一句,其他提到的就是些规则。器件剖面图没有涉及到这一层。

网友D(2024-07-22):
@melody027
谢邀
1,在工艺过程中,是以晶圆为单位的,一整片一整片地执行工艺流程。
2,进行栅氧化层的生长时,一整片晶圆中的所有有源区,都会生长氧化层(MOS的poly栅极下方会生长,源漏有源区上也会生长,Ring上也会生长。)
3,栅氧化层的厚度很小,即使源漏/Ring等地方生长了栅氧化层,也没关系:离子注入可以穿透这些很薄的栅氧化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elody027
谢邀
1,在工艺过程中,是以晶圆为单位的,一整片一整片地执行工艺流程。

请问一下,那sti和场氧化区是一起刚好重叠的存在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那sti和场氧化区是一起刚好重叠的存在吗

通俗来说STI是浅槽隔离方式以减少注入时的应力,和这个没有关系。你说的STI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俗来说STI是浅槽隔离方式以减少注入时的应力,和这个没有关系。你说的STI是什么意思呢?
...

照工艺上来看,场氧长在没有diff的区域,STI也是做在每个diff之间用来隔离,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场氧的区域和STI的区域是重合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melody027
谢邀
1,在工艺过程中,是以晶圆为单位的,一整片一整片地执行工艺流程。

@yanpflove谢谢前辈解答!可以如下理解吗:
在STI隔离区腐蚀出一定深度的沟槽,再进行侧墙氧化,用CVD法在沟槽中淀积多晶硅(有的资料写的SiO2?)当绝缘层,最后通过CMP法平坦化,形成沟槽隔离区和有源区。然后在一整片晶圆中的,STI沟槽上方,以及所有有源区,都会生长薄薄的栅氧化层(MOS的poly栅极下方会生长,源漏有源区上也会生长,Ring上也会生长,STI沟槽上方也会生长)。

网友(2025-03-03):
我觉得不太对,你想想,为什么器件的gate要做两层呢?不在器件上打孔是为了尽量不影响沟道,场氧应该是用于隔离有源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