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采样锁相环中SSPD输出问题

楼主(2024-06-20):
最近刚刚开始搭建SSPLL
刚刚从SSPD开始搭建起,在验证SSPD性能时候发现,VSAMP和VSAMN的信号在非采样期间他的电位是一直乱飞的

SSPD

SSPD

我在学习其他人文献时候发现别人的仿真结果VSAMP和VSANMN在非采样期间一直都是处于低电平和高电平
这种完全浮动的电位暂时没想清楚是哪里出了问题
还请各位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
恭喜你掌握了随机数精髓

网友:
我怀疑单独仿真SSPD时候,VCO和REF是一种不对齐的状态,把VCO频率设置成REF的整数倍试试呢?
也得注意N端和P端的VCO和REF上升下降沿对齐,采样保持的电压值应该是关于共模电压对称的。
单独看仿真图这就是一采样保持的波形,感觉没啥问题